联想Y470开机进不了BIOS

楼主(2016-09-17):
联想Y470笔记本开机进不了BIOS,一开始我以为是键盘坏了,就用一个外接的键盘试也是进不了,我就拆机刷BIOS,把桥的BIOS刷了,再开机还是一样的进不了,一过联想LOGO那就重启,一直这种,结果我把CMOS电池拿了放下电,再装上去就好了,都遇到两三台了,都是这种情况,之前的是可以进系统就没管了,这次这台进不了系统 ,我就拆开试了下才知道问题,遇到的朋友注意了,少走弯路,此机修复

网友:
Y470这个问题很常见,G470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RTC,修复问题很直接

网友A:
刷BIOS还不行真是有点怪了

网友:
嘻嘻G560也是一样的 不能进bois 刷个BOIS之后还要放个电才能进BOIS的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还不行真是有点怪了

是啊   我也纳焖了

网友:
相当于重置了

网友:
开机首先放电!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