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的功放拆的两个变压器,不知道多少瓦?特别重

楼主(2016-09-17):
这是我今天从旧的功放上面拆的变压器,不知道多少瓦?
我测了下,每个都是两组变压,一组30V,一组12V.
这个拿来做个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够吗?
请大神告知?

网友A:
目测一个有300W,加上整流滤波板,和调压调流板就是一个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一个有300W,加上整流滤波板,和调压调流板就是一个可调电源

哦,谢谢啊,自己慢慢

网友:
估计有300瓦,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