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 VER:3.0有时钟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9-17):
MS-7788 VER:3.0有时钟无复位维修.所有供电都正常,

MS-7788 VER 3.0亮机备份BIOS.7z

顺便把BIOS也备份下来了,亮机备份,大家放心下载

chinafix.com.cn迅维网_7788-4.0(00017967).pdf

没有找到3.0的图纸就下了个4.0的用用,感觉电路都差不多,可以用,图纸密码是括号里面的数字,

网友A:
        补线后有必要上清漆,防潮防返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线后有必要上清漆,防潮防返工。呵呵~,

我用绝缘胶带粘上了,这主板同行收30,不值当给他用绿油固化,

网友B:
这带多大的电流吧铜箔都烧短了

网友:
这么明显的断线楼主没有看见啊

网友:
技术不错断线故障有些比较难找

网友C:
这里断线位置推测是连接内存插槽spd引脚位置的

网友D:
估计也是同行拿过来的 吧 收不上价格

网友:
第一项都应该是外观检查,烧断线,,不过查线路修出来了,也不错,要是早看到估计就不用走那么多的弯路啦。不错。

网友E:
不过你怎么拍照的,还有美女帮手吗?深表怀疑。

网友F:
楼说烧断线了都没一眼看出来,真行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的,但是如果刚开始观察仔细连测量几乎都可以省掉了。

网友:
呵呵,那个断线的是内存的spd电压,和前面的没关系的,前面的那个是开启复位的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说烧断线了都没一眼看出来,真行

有时钟不复位应该先查pg信号,那个断线的是内存的spd,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你怎么拍照的,还有美女帮手吗?深表怀疑。

这简单,万用表黑表笔查到atx的地上面,红表笔去测,然后另一只手用手机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也是同行拿过来的 吧 收不上价格

是的,同行送来的,说是老鼠尿尿里面了,内存都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里断线位置推测是连接内存插槽spd引脚位置的

是的,跑马55掉电就是这个断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跑马55掉电就是这个断线引起的

这里断线一般内存插上去都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带多大的电流吧铜箔都烧短了

同行说是老鼠尿里面了,内存都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也是同行拿过来的 吧 收不上价格

上传图片之后,写了好多维修步骤,怎么就显示出来这几个字啊,显示的不全,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同行送来的价格也太低啦,可以往上加价的。也价格搞一个主板也太那个啦。现在是时间贵,要是有这个时间不如去多修个笔记本。

网友:
不错,这个故障修的爽,不跑吗,全板供电 时钟  复位 PG 各大总线 外设全拆 这种最坑了

网友:
这里断线原因推测是烧内存或插反导致

网友H:
主板烧段这种线的  很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接了   就好了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修台板利润太低了。最好能秒杀。

网友I:
楼主都有图纸了,还跑毛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主板烧段这种线的  很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接了   就好了

接线最好用线径粗的这个位置

网友J:
老鼠尿过的机器,味老大了,楼主30元挣的不易

网友:
修前先整体查看一遍啊!不过技术精湛啊!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K:
外观你检查不过关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修的不错

网友:
能反向找到故障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外观你检查不过关啊!

呵呵,活儿太多了,没检查,按时序一步一毕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鼠尿过的机器,味老大了,楼主30元挣的不易

呵呵,对同行没办法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线最好用线径粗的这个位置

恩恩,没找到合适的线,就用修手机用的飞线接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都有图纸了,还跑毛线

又图纸没多大用,主板上布标位置号

网友L:
楼主你修板子步骤都不对。拿到板子首先应该看的板子外观有无明显损坏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修板子步骤都不对。拿到板子首先应该看的板子外观有无明显损坏的迹象

嗯,受教了。  悄悄说下,这个没有外观问题

网友:
秒杀,秒杀

网友:
这主板修的真厉害,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是最头大的啦

网友:
既然供电正常,为什么不测SPD

网友:
修台式机主板我第一个动作就是看主板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