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三星R439过LOGE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17):
机型:三星R439
板号:BA41-01272A
故障:机器可以亮机 但过LOGE后就掉电 再次开机故障一样
维修过程:
    首先拆机裸板测机 故障一样 然后检测一下主板表面状况 没有发现明显损坏腐蚀元件 不过在CPU旁边发现了NEC大电容 想着之前修过的东芝M300系列 心里愉愉乐 想着换电容后肯定能好 接着马上找了6个330UF的电容装上去(如图1) 谁知开机试机故障还是一样
    换了电容之前还是不行 接着把内存CPU都换了没想到故障还是一样  这时心里有点不踏实了 于是开始上论坛看看 希望有奇迹发生 搜索了整个论坛关于此机器的信息 只看到了此故障的机器很多 但就是没有人说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源 在万般无奈之下刷了BIOS(图2) 最后还是一样 这个心里彻底凉了。
    此时实在不知道要对哪里下手了 对着板子看了半天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突然有一个想法 在开机瞬间把开机小板断开看看(注:因为没下图纸 不知道那个是开机脚 所以没有在开机之前就先把小板断掉) 于是按着这个方法一试 他大爷的 即然亮机后不掉电了 接着检测了下开关小板上面 其实上面也没什么东西 就一个开机加一个USB按口 并没有其它的芯片 于是直接把开关换了 接上小板开机即然好了 测机好长一会也没掉电 至此机器应该是修复了(图3)

维修总结:导致此机器的故障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开关 但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上 只能去一步步的检测。同时也说明了 机器的任何一个小部件 都能引起奇怪的故障。希望接下来的朋友在碰能此机的此故障时能直接秒杀
    文中描述不清之处还请谅解!

网友:
开关板问题,,好像看到过类似的案例,但实际没遇到过呢。估计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估计有漏电的地方啊

网友:
鼓励发帖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坏的遇到的少  都是R428多

网友:
学习了。修机不容易呀

网友:
NEC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能亮机,一般不会去考虑开关,楼主也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才想到开关板的吧?

网友:
确实奇葩,运气也好

网友:
排查故障的时候最好不要接开关

网友:
好像最近有很多机子都是开关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开关板问题,可能电容漏电引起的 之前修东芝的本子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是的,我修过一台也是这个开关坏的,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开关板有问题。楼主还是比较细心

网友:
我个人觉得有些时候维修也是需要灵感的,哈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坏的遇到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