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开机大短路,电路3.25A

楼主(2016-09-17):
今天接到一个用户电脑开机大短路,电路3.25A 经过狂拆后,电路不短路了,但是测PR102 阻值为0欧姆,找1K的电阻没有找到 ,找到了一个R324电阻拆下测试是0欧姆,现在我有点疑惑,到底短路时怎么引起的,从有问题的扳子上拆下来的也是有问题的。
电脑

网友:
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

网友:
把一个PR102的 电阻 拆了 ,电流是0A了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上管的电容和场管,主板19V经过的电路上的电容都要移开检查

网友:
你拆的是公共点电阻吧

网友:
公共点的电阻 拆了,电流就是0A了

网友:
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你这是后级有短路烧保险了吧?楼主帖子禅述不明

网友:
后边有个 PQ101 击穿了,换上好的场管,还是大短路

网友:
昨天拆掉一个电容,开机电流为0.01A,电压开机键可以触发,但是触发1分钟后还是掉电。但是装上了PQ101,5V大电流短路,各种拆电容,还是不知道故障,5V大短路是哪个故障?

网友:
把PQ101旁边的电容拆掉,3.3v 5v都正常,电流量是0.01A到0.00A来回的跳

网友:
没看懂啊兄弟,,

网友:
这个要你自己排查,实在不行就烧机。。

网友:
大短路最好修了 ,你要确定是公共电短路还是单元电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