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31SD 开机画面亮一下瞬间掉电

楼主(2016-09-17):
各位大神们 晚上好。
遇到个客户机。弄一天了。实在无奈。特请教下大家。希望大家的时候 指教下给点思路:
华硕HM65芯片组的。
故障为:开机 亮一下就掉电。拆机后检测各大供电均正常。   强制拉低CPU 复位依然掉电。强制拉低PLTRST #信号。电流跑05不掉电。   去掉CPU 后电流跑0.2不掉电。测试各大供电都有。
祝大家工作愉
遇到过此故障的大神 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
供电或者温控电路

网友:
哥  这样会被扣分的。,求点思路,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刷下bios

BIOS 。。刷过好几个了

网友B:
华硕掉电查哪个应该讲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掉电查哪个应该讲过吧

温控和强制关机信号 检测过了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C:
掉电后是全部电压都消失还是还有待机电压,华硕的的滤波做得不好,应该往这方向查吧

网友D:
复位以后的故障,外设先排除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是全部电压都消失还是还有待机电压,华硕的的滤波做得不好,应该往这方向查吧

待机电压还在daij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以后的故障,外设先排除下看看。。。。。。。

嗯 。。一个个查

网友:
没短路。。电流正常。

网友E:
有时开关电压偏低会开机亮一下掉 还有桥的基本条件不对也会亮一下就掉

网友F:
最后查到有元件不良引起的吗?掉电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后查到有元件不良引起的吗?掉电故障

还没弄好。。

网友:
刷BIOS 做桥

网友:
这个机器有显示转换芯片吗 有的话看看吧~

网友G:
温控和强制关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温控和强制关机信号

断开过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开关电压偏低会开机亮一下掉 还有桥的基本条件不对也会亮一下就掉

待机条件不应该吧。。拉低 平台复位 不掉电

网友:
温控和BIOS你试啦没

网友:
应该是复位后自检过程出现问题,看下声卡网卡这些东西吧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啊

网友:
刷好几个。试过了

网友:
你这是BIOS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CPU供电试一下 。。或者换CPU 供电 电容试一下

网友H:
也有可能是漏电   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有可能是漏电   电容漏电

电容试过了。。。。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外设 ,网卡 ,声卡 ,USB 给我 干掉 再说。。。。。。。。。。。。

网友:
拆掉内存看掉不掉,刷bios吧

网友:
电压都齐全吗?

网友:
华硕的亮机后掉电一查温控,二查FORCE_OFF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