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 LX2会用着用着会自动重启 断电 求高手帮解决

楼主(2016-09-17):
P8Z77-V LX2会用着用着会自动重启 断电 , 看了论坛很多帖子听说 换IO 旁12 V电阻 可以用  可是我找不到 求图纸 ,和解决方法 。。 弄了两天了 ,, 我的天

网友:
你的12V检测结果那么高,怎么回事啊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822排阻可能有问题

网友:
12v 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12V检测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把12V的检测电阻去掉 从+5V的检测上飞线! 解决 搞定! 如果你不会就拿到专业维修店去!

网友:
哥,,怎么查到12v在哪

网友:
看点位图啊

网友:
12电压过高 分压电阻有问题

网友:
坛子里很多同类的问题,找找看。

网友:
找12V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