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了一个小电流的可调电源,高手匆喷!!!请指正

楼主(2016-09-17):
我这个外盒是用电脑CD光驱

网友:
不错的动手能力

网友A:
不错,就是电位器装顶部是个败笔

网友B:
楼主这里面可以打开看看不?

网友C:
内部电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电位器装顶部是个败笔

最开始是左边那个是带开关的电位器,是旧机拆的.装上去发现不准,跳的厉害,所以就当开关用
本个又懒,电位器就直接改上面了.
本来是可以直接换成电位器,开关改到后面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面可以打开看看不?

里面乱啊,不敢给你们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电路什么样的?

乱的很,怕你们看了受不

网友D:
你的动手能力真的好强啊 把里面的电路板结构也展示一下吧

网友:
你越是说乱 我们越是想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动手能力真的好强啊 把里面的电路板结构也展示一下吧

能得到你的夸奖不容易啊.高手

网友:
哦哟,我是小白
不过还是谢谢夸

网友:
这个怎么改的,用台式电源主板吗

网友:
能够出个教学,分享一下吗?

网友:
动手能力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