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触发后掉电维修

楼主(2016-09-17):
IH61M触发后掉电维修

故障:开电掉电,可再次触发

检测:1。强制开机测PCH 1.8 正常,PCH 1.05V正常,DIMM_VCC 1.5正常 CPU总线0V

          2.

看图吧,更换了,Q9。从Q77的D极飞线到Q97的G极

Q97 D极有1.05V ,G,S极没有电压出来,所以从Q77取了一个电压过来,即是从Q77的D极飞线到Q97的G极……

附上图纸+BIOS

网友:
没人加分 我带头加分

网友A:
谢谢……修板容易。发贴太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修板容易。发贴太难啊……

是啊 看帖容易 发帖难

网友B:
看来是品牌机的板子吧?是联想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品牌机的板子吧?是联想的不?

联想主板。MSI代工……

网友C:
认真努力的维修人,必须鼓励嘉奖。

好文章必须回帖,是尊重也是美德。

权限不够只能+2分,对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认真努力的维修人,必须鼓励嘉奖。

好文章必须回帖,是尊重也是美德。

谢谢……。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不过只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不理解从Q77的D极飞线到Q97的S极是什么意思,q77的D极好像是3.3V q97的S极是0.9V的VCC_SA

网友:
这是联想的主板

网友:
大神发帖好简洁,小白没大明白,从Q77的D极直接飞Q97的S极,不用断开G极么?明天回店里看看图纸琢磨一下吧

网友:
youdian有点生猛,这种维修处理

网友:
台板好多断线的,麻烦,还是笔记本好

网友:
很多掉电修起来头大,还需要多修修。

网友:
灵活飞线取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