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CFM2D3M 15K电阻坏导致不认网卡

楼主(2016-09-17):
这个联想主板故障为不认网卡,由于没有PCI插槽不能插独立网卡,客户要求维修主板,他说拿到2个地方修过但是没修好
目测主板网卡芯片已经换过了,通电开机确实不认网卡芯片,拆下主板我自己重新换一个RTL8111,还是不认网卡,看来只有仔细修了
首先打开《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172页对照上面的图修 1.2  4.5 7.8  10.11 这4组数据线实测对地阻值350-365之间正常
3.3V供电跟1.05V也正常,查到26脚PCI-E复位的时候找到问题了,R359-1K 连接R358-15K到地  为26脚提供3.3V复位
R359一端3.3V,另一端0.65V,摘掉R358之后R359两端都为3.3V了,看来就是这个15K电阻坏掉了,换一个故障解决

 会员2083742元2023-1-23 19:57

网友:
楼主比较有耐心 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认真,努力的维修人,必须鼓励嘉奖

网友A:
如果没这本书,没图还真修不好。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好

网友:
我最头痛的就是修网卡,一般就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这本书,没图还真修不好。

很多主板都用的这个网卡,参考一下就可以了,灵活运用

网友:
哎呀不错哦,电阻坏掉导致不认网卡还第一次见呢。说实话主板上面修网卡除了供电,其他几个条件还真没测过,不错的经验啊!感谢楼主分享!加分必须的!

网友:
上拉电阻1K,电压变成0.6V,那下端这电阻为200-300欧才能拉成0.6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