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小修飞利浦 223v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9-17):
接修飞利浦显示器一台
开关灯长亮,屏幕无显示。
拆开显示器 发现电源板19v正常的
驱动板开关灯长亮  关不了
换图像处理芯片。然后就好了
这小芯片有点贵 23元一个。
最后附上亮机图,,看客们加点分。

网友:
楼主讲一讲判断的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
这芯片的价格是贵,这板上值钱的就是它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换板

网友:
这种主控芯片比较贵,一般主控坏了都是换板。。或者改板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  一般都换板了  芯片=贵

网友:
芯片太贵了,就不如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