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楼主(2016-09-17):
K43LY主板电池放电一下就可以正常进系统用关掉之后再按开关就开机灯亮电流就不动亮开关电压正常EC67脚电压也正常的

网友:
可以打下句号吗?。。故障都没看明白

网友:
重点查南桥

网友:
你读书时老师教的“通篇”吗?

网友:
量下电池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