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 z40h 换完南桥可以亮机器。。但是用30分钟就虚焊了

楼主(2016-09-17):
MBX250 z40h 换完南桥可以亮机器。。但是用30分钟就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桥没做好啊!

网友:
是你没焊好吧!

网友:
再加焊试下看看吧

网友:
什么啊,换完30分就虚焊,不会吧

网友:
30分钟虚焊,是用30分钟不开机吗

网友:
估计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再加焊试下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问题吧 有可能放BGA上面加焊的时候正好烤到其它不良的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