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解压缩tar xvfz x.tar.gz出错“gzip: stdin: not in gzip format”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17):
我在linux下解压缩文件 xx.tar.gz, 使用命令:tar xvfz xx.tar.gz 出错如下:
gzip: stdin: not in gzip format
tar: Child returned status 1

  解决办法:  使用 tar -xf  xx.tar.gz  正常解压。

网友A:
只会装,还没有如手用过LINUX系统

网友:
linux很少玩,先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会装,还没有如手用过LINUX系统

linux用不来的,感觉非常难用,Windows系统非常简单的问题,在Linux系统里就变得非常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nux用不来的,感觉非常难用,Windows系统非常简单的问题,在Linux系统里就变得非常复杂

是真的难用还是没有习惯呢,有没有黑苹果难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难用还是没有习惯呢,有没有黑苹果难用

比黑苹果还难用,不信可以自己下载安装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黑苹果还难用,不信可以自己下载安装一个试试

算了,那个开发型的系统用起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