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能为read故障分析

楼主(2016-09-17):
该内存不能为read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般都是由于病毒木马造成或应用程序组件丢失所致,今天u大师就向大家分析下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造成内存不能为read的原因
1.病毒木马造成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病毒坐着为了获得更多的牟利,常用病毒绑架应用程序和系统文件,然后某些安全杀毒软件把被病毒木马感染的应用程序和系统文件当病毒杀了导致出现应用程序错误。
2.应用程序本身出现问题,应用程序完整的运行需要一些系统文件或者某些ll文件支持的,如果应用程序组件不完整也会导致应用程序出错。如,应用程序自身的bug引起的应用程序发生异常。
3.应用软件与操作系统或其他应用软件发生不兼容造成应用程序发生异常。
4.操作系统自身的问题,操作系统本身有bug,也会导致出现崩溃应用程序错误该内存不能为read。
5.电脑硬件兼容性也会引起的,还有散热不好,超频等也会出现应用程序错误的。
该内存不能为read解决办法
1.先排除是不是病毒木马引起的,使用杀毒软件对电脑进行全盘扫描,
2.如果是单一某个应用程序引起的应用程序错误,那就尝试重新卸载该软件进行重新安装。
3.以上方法还是无法解决,那就可能是硬件问题引起的,那就分别检查内存条,主板,散热器等等。

网友A:
嗯,这个read遇到确实很头疼,很多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read遇到确实很头疼,很多原因。

read问题大多数是系统问题,我一般给人家重装系统解决,没有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