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ngoperatingsystem”错误

楼主(2016-09-17):
         错误,无法正常进入系统,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今天u大师就给大家分析下。
电脑开机自检后出现“Missingoperatingsystem”错误,造成该故障的原因有三种可能:
1.系统引导区出现问题;
2.电脑受到了病毒的攻击;
3.硬盘出现问题。
一般都是由于系统引导记录出现错误。系统引导记录位于逻辑0扇区,是由高级格式化命令FORMAT生成的。主引导程序在检查分区表正确之后,根据分区表中指出的系统分区的起始地址,读系统引导记录,若读取失败,就显示“Errorloadingoperatingsystem”的错误提示,若能正确读出系统引导记录,主引导程序则会检查系统引导记录的最后两个字节是否为55AA,若不是这两个字节,则给出“Missingoperationsystem”的提示。一般情况下用NDD修复即可。若不成功,只好用FORMATC:/S命令重写DOS引导记录。
如果问题依旧,可以通过重装系统解决。
具体操作步骤:
1、用分区盘重新分区,估计是0磁道错误,所以分区时先分扩展分区或隐藏分区(一定要有),把主分区分在最后,因为0磁道可以做引导,255磁道也可以做引导。
2、将系统启动必须的三个文件:MSDOS.SYS,IO.SYS和COMMAND.COM,可以用系统回复盘进入DOS程序拷贝进入系统盘:
键入copyMSDOS.SYSC:
键入copyIO.SYSC:
键入copyCOMMAND.CO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