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机电源板常见故障速查

楼主(2016-09-17):
一,37寸液晶电源板编号:5800-P37T00-13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1,37寸液晶电源板5800-P37T00-13三无,指示灯不亮或灯闪U3(A6159)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表现为三无70%更换故障元件。

2,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三无,指示灯不亮 F1(250V/5A)D10(EM2A) ZD6-ZD8(36V 1/2W)U3(A6159) R37(4.7Ω 2W) T2(5128-062207-00)雷击板,或是交流电过高,引起副电源元件损坏10%更换故障元件。

3,37寸液晶电源板5800-P37T00-13三无,指示灯不亮或灯闪U6(KA431)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 ,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 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 ,表现为三无10%更换故障元件。

4,37寸液晶电源板5800-P37T00-13三无,指示灯不亮或灯闪R59(1K 1/8W)R61(2.4K 1/8W)取样电阻变质,损坏,虚焊,导致无+5V输出5%更换故障元件。

5,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三无 ,指示灯不亮或灯闪T2(5128-062207-00)开关变压器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表现为三无5%更换故障元件。

6,37寸液晶电源板5800-P37T00-13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D11 D12 D14元件虚焊,电源无12V与24V输出,主板与背光板未工作40%补焊。

7,37寸液晶电源板5800-P37T00-13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ZD3(27V 1/2W)D13(LS4148)元件性能不良或直接击穿,使电源无12V与24V输出30%更换故障元件。

8,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三无,指示灯转绿灯或屏背光闪一下C20(50V 10NF)元件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或电压过低,有时表现为屏闪40%更换故障元件。

9,37寸液晶电源板5800-P37T00-13三无,指示灯变蓝色U1(STR-E1555)元件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或电压过低,有时表现为屏闪20%更换故障元件。

10,37寸液晶电源板5800-P37T00-13屏背光闪C8(450V150UF)电容漏液变质20%更换故障元件。

二、37寸液晶电源板(外购电源,编号:5300-0937T0-01)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1,37寸液晶电源板5300-0937T0-01三无,指示灯不亮R97(1/4W 30K)元件不良或损坏,无5V60%更换故障元件。

2,37寸液晶电源板5300-0937T0-01三无,指示灯不亮IC15(200D6)元件不良或损坏,无5V 30%换故障元件。

3,37寸液晶电源板5300-0937T0-01三无,指示灯不亮 F1(250V/6.3A) Q2(K3683)Q7(K3683) Q19(K3683)Q20(K3683)雷击板,或是交流电过高元件损坏10%更换故障元件。

4,37寸液晶电源板5300-0937T0-01指示灯亮不开机D30(HER104)元件不良,用BYW36代换,50%更换故障元件。

5,37寸液晶电源板5300-0937T0-01指示灯亮不开机 R14(1M 1/4W)、R11(1M 1/4W)、R6 (1M 1/4W)、R2(0.84M 1/4W)电阻变质30%更换故障元件。

6,37寸液晶电源板5300-0937T0-01指示灯亮不开机IC1(TDA16888)元件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10%更换故障元件。

7,37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37T0-01指示灯亮不开机 Q19(K3683)Q20(K3683)元件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5%更换故障元件。

8,37寸液晶电源板5300-0937T0-01指示灯亮不开机 R1(1M 1/2W)电阻变质或开路,无12V与24V,5%更换故障元件。

三、42寸液晶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40TOS-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1,42寸液晶电源板5800-P40TOS-00三无,指示灯不亮IC608(A6159)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表现为三无。 60%更换故障元件。

2,42寸液晶电源板5800-P40TOS-00三无,指示灯不亮Q604(KA431)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表现为三无。 30%更换故障元件。

3,42寸液晶电源板5800-P40TOS-00三无,指示灯不亮F601(250V8A)Q612(2SK3528)Q614(2SK3528)IC607(L6599D)元件烧坏开路或击穿10%更换故障元件。

4,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三无 ,指示灯亮不开机 Q609A(2222A)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电源板无12V与24V输出。60%更换故障元件。

5,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三无 ,指示灯亮不开机 IC607L6599D)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有些板测12脚对地短路,电源板无12V与24V输出或电压过低。10%更换故障元件。

6,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三无 ,指示灯亮不开机 R668(1/2W3.9K)R680(1/2W27K) R669(1/2W68K)取样电阻变质,损坏,虚焊,导致无12V与24V输出。10%更换故障元件。

7,42寸液晶电源板5800-P40TOS-00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D612 D613 D616元件虚焊,电源无12V与24V输出,主板与背光板未工作。10%补焊。

8,42寸液晶电源板5800-P40TOS-00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Q612元件虚焊,电源无12V与24V输出,主板与背光板未工作。10%补焊。

四、42寸液晶电源板(外购,编号:5300-0942TO-01)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1,42寸液晶电源板5300-0942TO-01三无,指示灯不亮R96(1/4W 30K) R97(1/4W30K)电阻变质,IC15未工作,使得副电源无5V输出。70%更换故障元件。

2,42寸液晶电源板5300-0942TO-01三无,指示灯不亮D29(HER104)元件性能不良,造成副电源无5V输出,可用BYW36V代用。20%更换故障元件。

3,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三无 ,指示灯不亮 F1(250V/6.3A)Q2\Q7(K2837)Q19\Q20(K3683)元件烧坏开路或击穿,10%更换故障元件。

4,42寸液晶电源板5300-0942TO-01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R1(1M 1/2W)电阻变质。30%更换故障元件。

5,42寸液晶电源板5300-0942TO-01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ZD2(16V 1/2W)元件性能不良。20%更换故障元件。

6,42寸液晶电源板5300-0942TO-01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Q19(K3683)Q20(K3683)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20%更换故障元件。

7,42寸液晶电源板5300-0942TO-01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IC16(L6384)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20%更换故障元件。

8,42寸液晶电源板5300-0942TO-01三无 ,指示灯亮不开机 IC1(TDA16888)元件性能不良。10%更换故障元件。

9,42寸液晶电源板5300-0942TO-01屏背光闪R38(51K 1/6W)PFC电压低,只有330V-360V,改为27K。50%更换故障元件。

10,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屏背光闪 R14(1M 1/4W)R11(1M 1/4W) R6 (1M 1/4W)R2(0.84M1/4W)电阻变质,造成380V变低,输出12V与24V低。50%更换故障元件。

五,46寸、47寸液晶单体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46TTS-02)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1,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5800-P46TTS-02三无,指示灯不亮IC608(A6159)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60%更换故障元件。

2,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三无,指示灯不亮ICS04(KA431)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20%更换故障元件。

3,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5800-P46TTS-02三无,指示灯不亮RS05(2.2K 1/6W)RS03(2.2K 1/6W)元件性能不良或虚焊。15%补焊、更换故障元件。

4,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三无,指示灯不亮T605(061979-00)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或虚焊。5%补焊、更换故障元件。

5,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5800-P46TTS-02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DS01、DS02、DS03、DS04元件虚焊,电源无12V与24V输出,主板与背光板未工作。40%补焊。

6,46寸、 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三无 ,指示灯亮不开机L607(4.7UH电感)元件虚焊,24V时有时无,有时会打火。30%补焊。

7,46寸、 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5800-P46TTS-02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RS26元件虚焊,24V瞬间有30几伏后变OV。10%。补焊

8,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5800-P46TTS-02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QS01、CS09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或虚焊。10%更换故障元件。

9,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5800-P46TTS-02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IC601(L6599D)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或虚焊。10%更换故障元件。

10,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5800-P46TTS-02有时不开机 CP37(63V0.068UF)容值存在误差导致,电容改用为63V/0.1UF。50%更换故障元件。

11,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5800-P46TTS-02有时不开机QP09(2222A)元件性能不良。50%可用C8050更换故障元件。

六、52寸液晶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52TTN-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1,电源板5800-P52TTN-00三无,指示灯不亮或灯闪IC300(A6159)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60%更换故障元件。

2,电源板5800-P52TTN-00三无,指示灯闪T300(061920-00)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10%更换故障元件。

3,电源板5800-P52TTN-00三无,指示灯不亮IC304(KA431)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10%更换故障元件。

4,电源板5800-P52TTN-00三无,指示灯闪C312(50V100NF)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10%更换故障元件。

5,电源板 5800-P52TTN-00三无 ,指示灯不亮 F10A(250V/8A)Q200(FQA24N50)Q201(FQA24N50)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10%更换故障元件。

6,电源板 5800-P52TTN-00三无 ,指示灯亮不开机 Q400(STP9NK65EFP)IC400 (NCP1377BP) R406(3W0.22Ω)元件损坏,有5V,无12V与24V。30%更换故障元件。

7,电源板5800-P52TTN-00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IC201(NCP5181)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更换IC201后,把D203改为光线。30%更换故障元件。

8,电源板5800-P52TTN-00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R201(470K1/4W)R202(470K1/4W)电阻变质或开路,有380V无12V与24V。20%更换故障元件。

9,电源板5800-P52TTN-00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ZD100(15V1/2W)IC100(NCP1653A)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PFC未工作,造成无12V与24V。20%更换故障元件。

七、32寸液晶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LCD26-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1,电源板5800-PLCD26-00三无,灯不亮IC608(AP1014)、D61X(BA158)此元件损坏,副电源无+5V输出,表现为三无。80%更换元件。

2,电源板5800-PLCD26-00三无 .指示灯闪5128-061609-00(副电源变压器)雷击此元件易损,副电源无+5V输出,表现为三无。10%更换元件。

3,电源板5800-PLCD26-00三无,灯不亮D610此元件为5V整流管,损坏副电源无+5V输出。10% BYW36代用。

4,电源板5800-PLCD26-00待机+5V电压偏低R644.R660(5V取样电阻)取样电阻变质,损坏,虚焊,导致+5V输出偏低。50%补焊元件。

5,电源板5800-PLCD26-00待机+5V电压偏低IC610(TL431).C670、IC609(PC817光耦)此元件击穿或损坏.+5V输出偏低。50%更换元件。

6,电源板5800-PLCD26-00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Q601(K3568).R636(0.1欧)此元件击穿.+5V无输出。3%更换元件。

7,电源板5800-PLCD26-00 5V有,无12V.24V,IC602(F9222)该元件为12V\24V主开关电源模块其性能不良或击穿,使电源无12V与24V输出。10%更换元件。

8,电源板5800-PLCD26-005V有、无 12V.24V或者电视遥控待机后不能开机Q609(A1013)此元件作为IC601和IC602的供电控制开关用,损坏或不良将导致:1、5V有无12V.24V; 2、待机不开机。80%更换元件。

9,电源板5800-PLCD26-00 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Q602(2222A)、ZD600(18V稳压管)此元件为恒流源稳压电路,其不良或击穿,导致IC602第7脚供电(16V)不足,表现为无12、24V输出或背光闪。50%更换元件。

10,电源板5800-PLCD26-00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C618(120UF/450V)此电容失容,无12V与24V或电压过低,表现为屏闪。10%更换元件。

11,电源板5800-PLCD26-00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C654、C658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导致电压偏低。10%更换元件。

12,电源板5800-PLCD26-00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
IC605.IC604(PC817)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导致电压偏低 .有时表现屏闪。30%更换元件。

八、26寸液晶背光电源二合一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26TQM-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1,电源板5800-P26TQM-00不开机、灯不亮,无5V ZD603(30V).IC601(SRT6556)元件烧坏开路或击穿。 60%更换元件。

2,电源板5800-P26TQM-00不开机、灯不亮,无5V, D607(cw7805)此元件为5V稳压输出块,损坏或性能不良,电源板无5V输出。40%更换元件。

3,电源板5800-P26TQM-00输出5V、16V电压偏低,IC603(TL431)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电源板输出5V和16V电压过低。80%更换元件。

4,电源板5800-P26TQM-00指示灯闪或暗, Q609(A1013).Q610(C1815)此元件为待机切换电路,损坏后将导致5V输出不足,指示灯闪不开机或者开机正常但待机后不能开机的故障。60%更换元件。

5,电源板5800-P26TQM-00待机状态电源异响R608\R605\C606把R608接交流的一端,改焊至C00220UF/450V电容的正极, R605改2.2K,C606改为1UF/50V。80%改元件。

6,电源板5800-P26TQM-00不开机灯不亮,V601(压敏电阻)、F601。

网友:
嗯,都是通病,这些或许都可以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