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电视常见故障问题及故障排除

楼主(2016-09-17):
TCL电视常见故障问题及故障排除:

1,TCL L43F3390A-3D无声音有图像
=通电试机分析所有信号源无声,测试U701(TAS5707)的供电24V和3.3V都是正常的,恢复软件还是一样的,测量静音电路高电平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检测总线教的时候声音突然有出来了,会不会是功放的原因,更换后声音正常了,但是在第二天开机后有没有声音了,后来分析应该是功放周围的阻容原件异常导致的故障,用代换法,当代换到C712后故障排除。

2,TCL L42E4610A-3D三无(灯亮)

通电试机待机指示灯亮,二次开机后待机灯灭屏幕亮一下便关机,而且待机指示灯也不亮。感觉是背光出了问题断电拆开机器检查发现故障出现时3.3V都没有,断电测量3.3V对地电阻未见异常。看来问题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将电源板取下来单独维修,强制开机发现PFC/395正常,24V正常,3.3V正常。再次将电源板装回后故障依旧,再次将电源板拆下来测量还是没发现问题,最后怀疑电源管理U201性能不良可能会出现关机后指示灯不亮。尝试更换U201/VIPER17L再开机试机无问题,故障排除OK

3,TCL LCD2726-L黑屏有声音

开机试机电视能有伴音输出,屏幕是黑屏无图象,测背光源板供电12V只有10V明显偏低,这时发现背光源板滤波电容C1,C2有漏电的情况,更换两个25V1000UF的电容,开机机器修复。维修总结:此故障以修过两例都是因为电容漏电所至

4,TCL L42F1580A-3D WIFI联接异常,WIFI不管用

通电试机,将该机WIFI功能打开有时能收到信号有时收不到信号很不稳定,即使收到信号也是连接不上,用户说原来正常。用手机收信号正常。重新将无线路由器模式由bgn改为b模式有时能连接上但是还是很不稳定。用一外接无线网卡试机正常且很稳定,由此确定主板应该没问题,将机器打开后把WIFI接收的盒子打开用热风枪将U1补焊后试机OK

5,TCL L55V6500A-3D刚开机正常,热机后出现灯亮不开机

测3.3V电压和数字板的开机信号都正常,没有24V、58V,确定电源板故障,测PFC电压397V正常,量U401/FSFR1700的供电只有7V左右偏低太多,关机再开机器又正常,吹风机加热直接出现故障,试代换Q350/D402无果,拆除R330/10k测量正常,重装后再试机故障不再出现,怀疑电阻下面的胶导致漏电,处理后老化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嗯,现在很少维修液晶电视了,不过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