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五条线各代表的作用

楼主(2016-09-17):
伺服电机这五根线各代表的作用是:1号线是电机正向,5号线是电机负向,把这两条线接上电源就能动了。2号线是码盘A相,4号线是B相,3号线是Z相。你可以把中间这三条线接在示波器上看看。,如果你从最左边到最右边依次编号,1号线是电机正向,5号线是电机负向,把这两条线接上电源就能动了。2号线是码盘A相,4号线是B相,3号线是Z相。你可以把中间这三条线接在示波器上看看。

网友A:
什么伺服电机啊?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不怎么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伺服电机啊?是做什么用的啊?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功能差不多,都是可以控制转动角度和速度的,只不过伺服电机的精密程度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功能差不多,都是可以控制转动角度和速度的,只不过伺服电机的精密程度更高,

不懂,没有用过,不是用在电子产品上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没有用过,不是用在电子产品上的吧

一般的机械设备上用的
比如说smt或者是全自动的bga返修台都会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机械设备上用的
比如说smt或者是全自动的bga返修台都会用这个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