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三星 N120上网本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9-17):
接修一台三星n120上网本,开机无显示。拿到手按了下开关 电流上到0.34 无明显跳变。
停在那里不动。跟客户说主板问题,要拆下来维修。
拆开主板 ,打了一下值,无明显短路。
直接上电,电流0.34不动。
量全板供电,发现正常的。所有电脑都出来了。量时钟,也没发现异常。
量复位时,发现只有1.45v左右。这不正常啊。
一路追查到南桥发出来的地方,把中间一段开。
发现一边3.3 一边没电压。连上,发现变成1.45v。
应该是被后面拉低了。
首先想到的是网卡,拆掉。
还是不行,复位还是1.45v。
然后把全板到处用手摸,也没发现烫手的地方。把无线网卡一拆,装上
诊断卡。发现电流明显跳变。应该亮机了。再量复位发现3.3啦。
接上屏亮机。

网友:
忘了亮机图片啦。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吗

网友:
无线网卡导致的,接触不好。

网友:
运气挺好 插诊断卡能修好机器  不亮机无线网卡这些好排除的是要优先

网友:
无线网卡拉低平台复位还是第一次听,值得收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宝贵经验

网友:
呵呵  兄弟 这不叫修好不。按照哥们的习惯  这个机器拆下来就显示了

网友:
嗯不错 拆机搞定了 不过不能当着客户搞 否则收不起价

网友:
这样不用动铬铁就修好了真爽。

网友:
维修过程,赞一个

网友:
是啊,这样最爽了,发现问题就修好机子了,

网友:
如果是裸板测试的话,岂不是根本就不用查问题,直接秒杀的吗~~~~

网友:
直接烧啊  不可能烧不出来的~

网友:
应该无线网卡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是复位的问题是吗,下次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