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 eb1918 炸了两个管子

楼主(2016-09-17):
这是一款LED显示器,不通电。保险管爆裂。
整流
二极管
坏。
换上二极管,串上灯泡。 开机炸了一个
三极管
和电阻。 看不清是什么型号,求助下!
小六脚电源IC,丝印M C1 35. 炸的是连四脚的三极管和电阻。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我没有这个显示器 找下这个机器的维修手册看看有没有吧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直接买个电源板吧

网友:
那个六脚的电源IC也坏了,,。

网友:
我感觉买电源板维修更合适一点。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炸了买一块 修有点不值

网友:
好恐怖 原来电阻也会炸的啊 威力怎样?

网友:
这种的我都是直接换板子的,6脚的真的很难弄

网友:
那就买电源板吧或改外置供电。

网友:
查不到资料,只好改通用模块解决了。

网友:
4 脚 是SENSE,开关管S过来的

网友:
好吧。这也可以,

网友:
这样的直接改模块比较快。。

网友:
这种电源板还是第一次看,,,,感觉这是杂牌吧

网友:
用通用版吧 改装吧

网友:
6脚小芯片坏的很多,丝印不一样很多可以通用,看下料板周边电路

网友:
那个六爪应该也坏;额

网友:
通用版解决就行,那修太浪费时间

网友:
通用版 改 还快点、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改通用版

网友A:
这什么显示器啊?用这么多大电容?第一次看到呢

网友:
拿掉 用基地模块改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显示器啊?用这么多大电容?第一次看到呢

冠捷 TOPVIEW 显示器,这电容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