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大于门信号

楼主(2016-09-17):
机器型号忘记。板号:6050a2252601。测量发现CPU没有电压,测量供电芯片条件VR_ON 0V。追查此信号如下:

测量U15的5脚1V.6脚2V。7脚0V。芯片为比较器393要﹢大于﹣才会输出电压。追查大于门电路。测量芯片各个PG。发现1.8VPG没有电压,打阻值已经接地。但是芯片输出1.8V正常。追查1.8PG没有去其他地方,断线。机器可以显示。
请问下大神,这个1.8PG信号怎么会接地,没有去别的地方了。是芯片原因吗?当时忙没有更换芯片。这样会不会返修?

网友A:
肯定是要换芯片排除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咯,如果不是就是板层漏电了,正常来说可能性不大,至于说会不会返修就得看运气了,这个谁也说不好,现在机器都不在你手里了还有什么好想的,大不了回来就换个芯片咯,难道你还要再叫客户把机器拿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要换芯片排除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咯,如果不是就是板层漏电了,正常来说可能性不大,至于说会不会返修就 ...

输出正常。当时断开后显示又有点忙。就没管。板漏电不会量到短路吧?

网友:
几率虽然小,倒不是没有,一般不是进水机、人为故障很少碰到的,对地短芯片可能性肯定大点,摸着可能会发烫

网友:
运气搞应该不会的,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最好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彻底点好些

网友:
不是芯片短路  断开后应该不会返修

网友:
换个芯片呢 也一样吗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呗

网友:
一般不会,可能芯片里的管子烧了

网友:
板层漏电aaa

网友:
时间问题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能修好就行啦。可能是芯片原因把,当时打个阻值呢就好了

网友:
看这个图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