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 LX R 1.02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17):
地点:无锡江阴飞音
时间:2016.9.17
人物:q759315349

---------------------天意渐冷 生意惨淡 闲来无事 搞搞主板-----------------------

天气冷了之后机器越来越少 看了6天的电影 实在是枯燥乏味 只见一兄台抱着个疙瘩 问:我机器里面闻到了糊味!能搞吗?这机器我老板的 当时配起来近6000了!
我一听 有搞头!H61大板子 有价无市 可以整整!废话不说 进入正题 !
打值异常处:CPU供电短路!
排除:测量DS GS阻值 发现第四相CPU的管子 4个坏了3个!干脆把这相供电取消!一共有4组 每组2上管 2下管 功率足的很!摘掉上电
数据区:
内存供电:1.5V OK
桥供电:1.2v OK
vccsa: 0.95V OK
vccio: 1.1V OK
vcore: 1.05V OK
CLK: 0.33V 0.34V OK
rst#: 0V  NG 正常值:3.3v
--------------------------------------------------------------------------------------------------------------
RST#发出条件:当U供电正常 电管芯片发送vcore_PG去导通两个三极管改名为VRMPWRGD 和 o_PWROK_R正常发送到桥就要发出!
测量实物数据如图:

两个PG信号都为3.3v 板子无进水腐蚀 成色很好!不管桥收没收到PG 或者没发出复位 我觉得很有必要上BGA一次!
做完BGA后 复位顺利产生! 新故障 不跑吗 诊断卡FFFF 修笔记本的时候有遇到很多次大电流把BIOS程序冲掉的!这华硕的BIOS就是好!都不需要焊接!
读BIOS出来一看 果真是主BIOS区域全是00000000 去官网下载了个分离出来刷上就秒亮了!
附上亮机图:

----------------------此贴无技术含量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大师啊,请问怎么分离,难学吗,可以教下吗,或者给个链接什么的来,谢谢

网友:
新板子 感觉不好修

网友:
大板子,有的搞,有大图饱饱眼福更好

网友:
有货有货,而且句句重点 不啰嗦  !!有看头!!

网友:
这边修主板的人少了,一般坏了都是直接换的多了。

网友:
其实BGA没这个必要,只是CPU供电短路造成的保护而已,换完场管后扣下电池放下电再试机就OK了,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桥会有BGA的问题,要么烧毁,要么进水,木有虚焊的

网友:
干脆把图纸也一起上呗

网友:
自H61起,我就没有见过华硕主板的桥有虚焊的。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请问下能教下分离技术吗?可以有偿的教

网友:
表示 能不BGA就不B,B完了,就不耐用了

网友:
短路冲掉BIOS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为什么我遇见的华硕很少BIOS坏~~~

网友:
有价无市么·看来我得把那几个拆机大板子搞出来试试了·

网友:
楼主会BIOS分离居然还说无技术帖,我等小白无言以对

网友:
欣赏楼主的维修顺序好,供电,pg,时钟,bga上去后,复位,不跑马,刷bios,ok,赞一个还要加分!可惜没分只能加1分

网友:
好想学台式机维修啊,可是不知从哪学起

网友:
我很想知道BIOS分离是什么东东

网友:
跟着大神学习

网友:
大师一个,佩服

网友:
建议楼主分享BIOS分离教程

网友:
华硕官网的BIOS  好像都不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