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O HAPPY2 DA0ZE6MB6E0 REV E

楼主(2016-09-17):
ACER AO HAPPY2 DA0ZE6MB6E0 REV E - RECTOR

ACER AO HAPPY2 DA0ZE6MB6E0 REV E - RECTOR.rar

bios

网友(2017-12-28):
后话:这些故障是华硕的通病,因为之前修到很多华硕H61之后的主板掉电都是这些芝麻管信号引起,只是位置不一样了,基本修华硕主板掉电,瞬间去测量电压,没CPU供电的就去测量第一张图上的管子,有CPU供电测量第二张图的管子,一定是有管子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