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各位老师iPad mini充电时会亮屏显示电池图标

楼主(2016-09-18):
给一台mini换了屏,发现充电时会忽然亮起来,画面就跟刚插入插头充电的画面一样,接着暗屏,过会儿又亮起来。主板本来不开机。更换了电源IC和USB IC也是老样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
你说得不开机是指什么   不上电   还是上电不亮

网友:
尾插配件解除不良是不是会引起 充电时,突然亮,然后灭,在亮 ,在灭

网友:
电池接口电路也会,

网友:
换尾插试试吧

网友:
建议先换尾插 ,然后  对照迅维PCB图,检查充电电路 外围元件有无掉件,损坏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