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15秒断电

楼主(2016-09-18):
接到主板问题是开机提示USB报错15秒自动关机。因为之前修过华硕的这种问题,要不然是5V跳线问题,要不然是供电问题,或者OC信号电压低。。这个主板是OC电压低。OC供电位置在桥右下角晶振旁边472排阻,中间两个角电压只有0.8V,下边都是5V,最后省事,直接把下面5V飞到上面一条。问题完美解决亮机,本身准备传照片,手机传到电脑上各式不对。就不传照片了。希望同行不走弯路!!

网友:
这种方法用到过

网友:
USB报错,15秒关机,OC电压有问题

网友:
飞线更省事了

网友:
找个排阻很容易,这样飞线客户也给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