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开机花屏

楼主(2016-09-18):
iPhone6刚开机正常,就在屏幕更亮的时候会花屏然后黑屏,有搞过的吗

网友:
在黑屏的时候  测一下背光供电正不正常   可能屏坏了

网友:
摔机CPU断线

网友:
看来你是遇见过啊   这么肯定

网友:
最好先拆机看下 有无进水等

网友A:
这种属于稍复杂故障,硬盘也会导致,显示驱动芯片也会,CPU问题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属于稍复杂故障,硬盘也会导致,显示驱动芯片也会,CPU问题也会。

是不是CPU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座子松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