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12v可调适配器输出电压高

楼主(2016-09-18):
12v 输出16v

网友:
什么意思就几张图片????

网友:
先跑下线路 慢慢查

网友:
空载   个人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不会那么高呢

网友A:
这是个输出可调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输出可调的电源..........

是的  得研究下

网友:
此电源最高档是多少V?

网友:
跑下后级的线路

可调电压的实现方式

通过调节
431 R脚 连接的分压取样电阻的 阻值

上次修的时候
取样电阻 被动过了
也不知道红圈的 两个电阻原值是多少了

12V的取样电阻计算

431 R脚的基准电压 2.5v
正常应该接近2.5v

看来取样电阻的 阻值不对 引起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B:
你这个不对呀 300V 电容在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对呀 300V 电容在拿

原来修的 拆掉了

网友:
接灯泡 一闪就灭 同时电源 发粗擦擦的 响声
测试后级输出从11v 慢慢下降到0V

每次都一样
测试到5次 后 擦擦的响声过后 拍的一声 什么东西炸掉了 灯泡常亮了

检测300v 整流滤波部分
四只整流管正常
开关管接的 电流检测电阻正常

大电容正常

拆除MOS管 是 D级的脚 掉了
测试击穿短路

大3843 各脚对地
1脚

2脚

3脚

4脚

5脚

6脚

7脚 供电脚 短路

8脚

拆除7脚焊锡 打7脚的焊盘 对地阻值正常

看来3843 挂了

什么情况 造成 开关管击穿 3843挂了呢
测试3843 6脚和7脚 连接元件正常

网友:
料板 找的4N60  KA3842 换上 灯泡闪一闪就灭 一会又常亮
很小的啪的一声
4N60 有击穿短路了

KA3842 7脚对地又短路了

找不到原因
只能做料板了

串个灯泡 怎么也会炸呢

网友C:
尖峰吸收回路检查了吗,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拆掉大电容不是好办法,另外整流管全换新的试一下,光耦楼主也没检查

网友D:
没看懂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尖峰吸收回路检查了吗,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拆掉大电容不是好办法,另外整流管全换新的试一下,光耦楼主也没检 ...

按是新手啊 技术不行啊
不修了 修不好了 简单问题搞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第一秀的时候 输出电压高的
没事 在那出来秀  现在问题 烧了 两个4N60 和 3842 3843 找不到原因 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