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图纸.............那位大神有康舒pc9059的电路图

楼主(2016-09-18):
有图的话就留一下留言

网友:
电源 不好找图纸

网友:
是啊,是不好找...............

网友:
楼主先说一说电源何故障?坛中高手众多,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
这电源图纸指定是找不到的,针对故障找相似的图可以参考

网友A:
网站找一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原理都差不多,用的是384x+wt75xx+lm393
以前我修过一款。

网友:
楼主传几张内部的图片就更方便了.........

网友:
相当不好找 看看能不能上TB去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站找一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原理都差不多,用的是384x+wt75xx+lm393
以前我修过一款。

楼主的儒和此帖的电源主要IC结构一样,就不需要图纸也能修......

网友:
修电源   一般不需要图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儒和此帖的电源主要IC结构一样,就不需要图纸也能修......

有些电源的图纸不太好找,一般只要能找到芯片的资料就行了,可以自己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的图纸不太好找,一般只要能找到芯片的资料就行了,可以自己跑一下。

确实如此,.....

网友:
只要能找到芯片资料,电源跑线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普通电源维修价值不高,钻研的精神赞一个

网友D:
这些电源配件不好买啊!!

网友:
原理都是一样的,遇上不明白的IC查查就行了

网友:
楼主研究得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源维修价值不高,钻研的精神赞一个

适合维修初学者练手,研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电源配件不好买啊!!

万能的某宝没有你买不到,只有你想不到,除非个别元件被打磨掉或打磨成自己的牌子了。

网友:
淘宝有卖。。。
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
IC是不是3842啊?

网友:
电源图纸???你坏那里找代换,看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