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篇

楼主(2016-09-18):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篇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进水机,有显示无背光

  【维修过程】:

  iphone6进水机,开始是有显示无背光,检测是显示屏接口的问题。接口上背光供电输入脚烧黑松动,更换显示屏插座修复后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有20MA左右漏电,开机进系统测试。

  发现摄像头无法拍照,观察主板发现闪光灯IC侧面锡珠有烧黑的痕迹,去掉闪光灯IC,处理完焊盘,更换闪光灯IC。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触发开机电流正常,装机测试,故障修复。

图1 iPhone6进水摄像头打不开

图2 iPhone6进水摄像头打不开

图3 iPhone6进水摄像头打不开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A:
那个座子  飞线不行吗

网友B:
刚入行,关注中,崇拜中,很想知道更换座子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入行,关注中,崇拜中,很想知道更换座子的方法

狼哥也增加业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狼哥也增加业务了啊!

哈哈 行业逼迫,必选之路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就少做很都弯路了。收藏了

网友:
标题错了

网友:
看你们修机就是过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座子  飞线不行吗

应该可以吧
换座子才体现迅维维修的负责和认真哦

网友A:
也就是说  装13得装得彻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  装13得装得彻底呗

呵呵 是维修负责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闪光灯IC坏了

网友:
好吧!勉强赞一个....

网友:
迅维里的师傅都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