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ATX电源,空载电压正常,带载电压偏低

楼主(2016-09-18):
虚心求教:ATX电源,空载电压正常,带载电压偏低,5VSB为3V,其他输出都偏低,没有思路求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5vsb 的滤波电容,sb电源开关管,S级限流电阻,sb另一组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变低

网友B:
先解决5VSB的电压低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vsb 的滤波电容,sb电源开关管,S级限流电阻,sb另一组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变低

SB开关管换过了,其他如果有问题的话,空载就不会正常了,空载能开机,带载电压偏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5VSB的电压低问题.....

你这个回复是刷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开关管换过了,其他如果有问题的话,空载就不会正常了,空载能开机,带载电压偏低。

空载能开机,而且电压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回复是刷分的吗

你的描述太简单,如5VSB的何IC或分离件的?带的几A的负载?主电路何结构?何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描述太简单,如5VSB的何IC或分离件的?带的几A的负载?主电路何结构?何ic?..........

5VSB的IC是SW2604A,主电路IC是KA3843,电源功率是250瓦,负载是24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SB的IC是SW2604A,主电路IC是KA3843,电源功率是250瓦,负载是240瓦

楼主5VSB假负载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SB的IC是SW2604A,主电路IC是KA3843,电源功率是250瓦,负载是240瓦

原则是先修好5VSB,不过240瓦负载如是假负载感觉大了,而且也不知每一路负载加的多少瓦?

网友C:
修了好几十个同型号的电源都是这样测得,5VSB   0.5A     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了好几十个同型号的电源都是这样测得,5VSB   0.5A     没有思路

楼主可先检查下图红圈中的电容,最好更换....

网友B:
楼主网上查SW2604可以用THX203H直接代换,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网上查SW2604可以用THX203H直接代换,仅供参考........

谢谢你   还是费了一点功夫帮我查资料,电容都没问题,2604直接用2604换的,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还是费了一点功夫帮我查资料,电容都没问题,2604直接用2604换的,没用

给芯片供电的高电压正常吗,比如tl494 的12脚电压一般在17伏左右,辅助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在20伏左右,可以在20伏电压上加个负载(50欧的电阻),然后再测量20伏和5伏电压,如果两个都不正常,一般431或相关元件有问题,也可能是5伏sb的整流二极管有问题,以前也遇到过,换过整流二极管好了。

网友E:
小心尖峰吸收软击穿,导致变压器功率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描述太简单,如5VSB的何IC或分离件的?带的几A的负载?主电路何结构?何ic?..........

是的 怎么不上图呢
文字描述 没有图片 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芯片供电的高电压正常吗,比如tl494 的12脚电压一般在17伏左右,辅助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在20伏左右,可以 ...

这种方法还没试过,不过如果431和整流二极管有问题的话,空载的话5VSB就不会有5V了,其他输出也不会有了。就是带载的时候5VSB偏小,3V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心尖峰吸收软击穿,导致变压器功率不足,

不懂,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懂,能详细解释下吗

楼主就是检查下图绿圈中的元件:

网友:
电源图片,这个是报废的,被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是检查下图绿圈中的元件:

没问题,自我感觉是某个原件在功率过高或温度过高的时候,不完全损坏

网友:
先换掉待机电压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F:
换下20楼图中D2,遇上过这个不良导致负载带不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下20楼图中D2,遇上过这个不良导致负载带不动的情况

确实如此,也遇到过....

网友:
连辅助电源的电压都低啊,先看滤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