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5V短路维修

楼主(2016-09-18):
机型:lenovo   G45O
板号:kiwa5   LA-5081p
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显示有待机。0.01A,但触发后电流上到0.02A掉电无待机。
初步判断:待机部分有短路
拆机后首先打值各大电感,发现5V对地值为0,蜂鸣报警,众所周知5V去的地方很多,不方便一一排查,迅速拿出“烧鸡”利器,电源调到5V,由于电流没有调低后面吃了点小亏。。。开始摸了下声卡芯片巨烫,心想这个怎么会坏呢,又摸了一下周围发现一个电容很烫,欣喜若狂果断拆掉,可是结果令我大失所望,继续不上电,不甘心,我又仔细摸了摸感觉板层特别烫,我也是新手别骗我,板层不会短路这么烫吧,板子翻转过来,又摸了摸,这下不摸不要紧,一摸把手烫了个小泡,一看这电容表面都发黑了,这下绝对就是你了,拆掉打阻值正常,装上CPU和内存,电流一路小跑直到亮机。。查电路图只是5V的转换管附近的电容C459 。。
总结一下,个人感觉应该就是电流太高导致板子烫的厉害,开始误判,到后来把手烫到,感谢上帝,好在没有酿成大祸,以后可要注意了,烧鸡有风险,还望和我一样是新手的要注意。

网友:
前两天修YOGA   分数都下没了,,还望各位朋友献出您宝贵的一分   十分感谢

网友A:
控制好烧鸡电流3A下OK了

网友B:
修好后 看看USB接口   很多是右面USB接口造成的

网友C:
烧机就好 一会就能查出来

网友D:
转换电路出问题了,我就想问问yoga的机子公共点事多少v,我也有一个yoga。公共点为8v,断开公共点为13v

网友:
研究的太高深了

神秘刺杀者 -5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E:
修的不错。检查的很仔细。

网友F:
烧鸡时电压从0v 慢慢往上调,调的时候看电流,电流上到1.5A再去摸就不会烫手还能摸出来!

网友:
开始烧机应该用低一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好烧鸡电流3A下OK了

嗯嗯  下回一定注意了  谢谢

网友:
控制好烧鸡电流3A下,慢慢加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 看看USB接口   很多是右面USB接口造成的

好的  等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就好 一会就能查出来

嗯嗯  自己也是第一次烧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转换电路出问题了,我就想问问yoga的机子公共点事多少v,我也有一个yoga。公共点为8v,断开公共点为13v

不正常啊   yoga公共点应该是20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不错。检查的很仔细。

嘿嘿  谢谢支持

网友:
亲  你有灌水的嫌疑哦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鸡时电压从0v 慢慢往上调,调的时候看电流,电流上到1.5A再去摸就不会烫手还能摸出来!

电压烧多少V 就调到多少V吧   电流应该慢慢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鸡时电压从0v 慢慢往上调,调的时候看电流,电流上到1.5A再去摸就不会烫手还能摸出来!

好吧  下回试试

网友:
+5vs短路了?

网友H: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常见吧

网友I:
短路用烧机大法又快又准确

网友:
是的   刚好位于bios电池旁边

网友:
互相学习  互相勉励

网友:
引用 网友I:
短路用烧机大法又快又准确

更快更稳更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常见吧

是比较常见的   也是自己第一次烧机   和初学者新手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正常啊   yoga公共点应该是20V吧

好吧。。。。。。。。。。。

网友:
这是维修最基础的东西,搞维修的都会。

网友:
控制好烧机的电流就好了

网友:
用最低电压烧。。。。。。。

网友:
烧机电流调小

网友:
量一下有短路 直接开烧鸡了

网友:
烧鸡法挺管用啊,电流限制3A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J:
楼主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你的水平 加油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你的水平 加油加油

加油  你也可以的  互相勉励

网友:
烧鸡大法,,最痛苦的是手指

网友:
烧鸡大法,确实好用得很

网友:
对于短路的问题,还是烧鸡大法好啊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5V短路怎么也要比3V短好修多了

网友:
象这种电压较高的还好说,如果1V左右的短路,烧鸡大法,就有点麻烦.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维修还得谨慎啊

网友:
短路后期不好排除的烧鸡直接点

网友:
you tong zhi you jiu hao gao

网友:
gao hoa le ma lao ban

网友:
wo ye xia yi xia

网友:
烧机有风险,最后修好了,还是要恭喜楼主的,能不烧机尽量不要烧机,容易烧芯片,分析透彻,已加分

网友:
一般都是先看看主板有没有发霉,有没有芯片烧毁。

网友:
你这贴含金量不高!

网友:
你要小点电压,从1V开始慢向上加,

网友K:
G450 好老的机器了
会有呐么一天
是啊 好几年了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G450 好老的机器了
是啊 好几年了都

网友L:
楼主好牛啊维修经验
会有呐么一天
我也是初学者 在电子城学了一年 就是自己一点一点摸索的 师傅也没给好好讲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牛啊维修经验

我也是初学者  在电子城学了一年 就是自己一点一点摸索的  师傅也没给好好讲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烧鸡的时候  最好烧一阵  然后拔掉电源再去摸   要不很容易摸起泡

网友:
对付笔记本短路  最好的办法就是烧鸡大法
简直就是盖世神功 呵呵

网友:
烧鸡大法应该烧的出来吧

网友:
diao a   nb  ka ka ka

网友:
学学习习中看

网友:
这一烧。问题马上就有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