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2/gb 15秒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6-09-18):
我下了个点位 找到了 usb_oc#   有两组  刚开始后置usboc# 电压3.14v    前置usboc#3.23v  怀疑后置电压低 就更换电阻 现在电压3.4v  还是15秒关机  usb供电也正常   又怀疑南桥的问题  直接更换全新的 也是一样  又把桥拆下来 测了下 也没有断线  没有思路了
我的版本 是rev1.03  兄弟们看清楚咯

网友A:
822排阻你看了吗?一般是USB_OC#这个信号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排阻你看了吗?一般是USB_OC#这个信号引起的

我下了个点位 找到了 usb_oc#   有两组  刚开始后置usboc# 电压3.14v    前置usboc#3.23v    你说的那门子时事啊  我的主板是rev 1.03    哪个822啊  跟oc#扯不上关系啊  有没有图片啊   付上来分享下

网友B:
楼主 你看下南桥边上有 822 和472  两个排阻换了即可  的  被你搞的好复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看下南桥边上有 822 和472  两个排阻换了即可  的  被你搞的好复杂呢

我图片都发上去了  你看在周围有oc#的排阻吗  我有时间把帖子再详细点 把点位图也截取上来

网友:
不止两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