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大短路维修 烧鸡不好使维修 高手飘过

楼主(2016-09-18):
索尼的机器 型号没看 版号HK5  插适配器打表 公共点大短路 直接公共点烧机  电流都到3A了 没有一点温度额 也是无语了 只能下载图纸撸电路啦 查图纸PD1后面短路 pq216没有穿 3脚短路 4脚正常 Vin这路有点多额。。直接搜索Vin 出来一大串 直接找19v供电的有滤波电容的 19v短了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短。。粗略看下 cpu 显卡 内存等供电大概有30多个滤波电容又没有节点  没办法一个一个拆 拆完这个没有。。接着来 运气不错在这个拆到了 把坏的换掉 刚刚拆下来的全装回去 ok  问题不大就是麻烦点 记得刚修本那会只会烧 烧不出来就很头疼了  给新手看看 希望有启发 高手飘过

网友:
电容短怎么会烧不出来呢

网友:
一般电容大短之后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A:
大短路 用放大镜仔细看 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B:
19V,3A应该温度很高的,有可能楼主没有摸到,或者短路电压降低,楼主拆电容的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确实有的烧了都没温度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一个烧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 用放大镜仔细看 可以看出来的

一个一个看也挺累额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3A应该温度很高的,有可能楼主没有摸到,或者短路电压降低,楼主拆电容的耐心值得学习。

没有 就是没温度  我烧机的线就在这点 哪怕热一点我都能知道,,看着都不像坏的 不是比较好拆我估计都放最后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一个烧不出来的

是不是很头疼

网友:
烧不出来的比较少 还是有的。。。。

网友:
有的机器 公共点短路 插上电后  电流都不大

网友:
电路图很熟 厉害

网友:
电容短路应该烧机很热的。

网友:
我都轻易不敢烧  怕把范围扩大

网友:
真有耐心,呵呵

网友:
大电容短路,不好烧

网友D:
现在索尼的机子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索尼的机子少了。

恩 老机器有 新的没怎么见到过了 卖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