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7声报警求助

楼主(2016-09-18):
DELL 5525的机器,7声报警,刷过BIOS 最开始是无内存供电 原因是内存芯片供电角断线 修复之后供电出来 还是报警 此板是A8处理器 北桥集成在CPU里,只有显卡跟南桥。供电都有,去掉内存也是7声报警,用内存假负载测测量的数据线,地址线,阻值正常,供电,时钟,复位也没问题,还有什么能影响到?怀疑CPU的问题,已经订货,还没到,想问下还有哪里能影响到?

补充内容 (2016-9-21 11:51):
确实CPU的问题,换上去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A:
外接可以亮吗?这台机器7声报警如果外接可以亮机的话,不要做桥,直接刷UV26,这是DP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芯片的程序芯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726-1-1.html这个帖子里有故障分析和UV26程序,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可以亮吗?这台机器7声报警如果外接可以亮机的话,不要做桥,直接刷UV26,这是DP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芯片 ...

外界不亮,没有开机。加不加内存都是报警7声,查资料说的是内存报警。应该还是没过内存

网友B:
换个U试试  期待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U试试  期待下文

确实CPU的问题,还有这么把求助中该成已解决

网友:
7响的一般都是桥的,但也不是全对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