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中不能刷固件的方法

楼主(2016-09-18):
PC3000破解版也可以刷固件但成功率不高。

把硬盘跳为安全摸式加载ldr再加载ram,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把跳线跳为主盘再刷固件。我已 今刷好四五个了 WDEBBB系列通病维修牌子型号:: WD EB BB系列通病维修。
故障现象: 自检声正常, 系统BIOS可检测到, 但不可读写. 这是目前WD的通病
解决方法1:用Formatting 内部低级格式化。 数据会全部破坏。
解决方法2: 选 1- 2 -1 - 2 进行再生运算操作, 十秒钟即可, 数据完好.
IBM硬盘通病的维修:
牌子型号: ibm系列硬盘
故障现象: IBM硬盘IC35L040AVER07-0型号只有上半声自检音,没有下一步寻道音(通病)

解决方法: 进入 c:\pc\ibm_ldr\aver
          运行 pcibmavr
          用3-3-1查看RAM版本,
          在菜单中选择 3-5 加载与RAM版本对应的LDR, 即可其他型号系列对应维修.

这种维修方法,成功率只有50%,第2中维修方法是写固件操作,研究之中
西数WD400EB硬盘的故障表现:1.首次冷启动,cmos不认盘;重新热启动可以认盘。能认出
WDC WD400EB,但容量为只显示8.5G,且扇区数、磁头数等数据都不对。
2.我的机器为winme和win2k双系统,作从盘时:该硬盘在winme下,机器自检认作WD400EB
8.5G,S.M.A.R.T. None;进入系统后见不到从盘。在win2k下,机器自检到能源之星标志
过后就过不去了。
3.用DM万能版和西数DLT两款软件的不同选项中,分别有以下提示:
  (1)ERROR/STATUS CODE:0132
  (2)there was a device error reading drive2.absolute socter 0 count 1.
  (3)Reading drive 81 I/O Timeout.
各位同仁, 请问该硬盘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零磁道损坏,我自己能修复吗?
南海硬盘之星:
用lformat低格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低格.如果能正常低格的话,一分钟就停止.然后用dm9
56版本查看一下最大lba地址值是否完全.如果还是8.4g的话,请问原来就是8.4g吗?(有些盘
改小下来用的).如果不行,就的用pc3000试试呢.自己估计搞不定的.要修请见维修联盟.找
最近地方维修.
2、各位大哥,救救我心爱的硬盘吧!!!
有一块IBM30GB的,转声正常,好像没有磁头声。没有异响。就是找不到。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一个昆腾LB的。什么都正常。电路板也换了。找到硬盘以后就死机,我能确定是硬盘
原因用98的启动盘也不能启动。有人说也逻辑炸弹。我想也是的。逻辑炸弹怎么搞啊!!

南海硬盘之星
有可能ibm通病,只能pc3000试试.
昆腾lb的,2种情况:1: 逻辑锁 2:0道坏昆腾的可以这样处理一下.先不接硬盘,(可先接上硬
盘线,不接电源线)软盘或者光驱启动成功后,然后在接上硬盘电源,启动lformat.exe做低格
.一分钟退出,然后看看是欧正常.如果不正常就得用pc3000来处理
星钻硬盘,自检声正常,参数也正常,只是无法分区,格式化!我用
清除-LIST表的方法试过了,不行,只能重写全部参数模块,如体重写全部参数模块呢?
  清除GL后, 纠正常出错的四项参数没有? 1241 1242 1243 1244
Quantum FIREBALL 系列只认参数不可读写 的修复
对象:Quantum FIREBALL CX LA LB LC LD AS LM等系列
故障现象:自检声不完整,但系统BIOS能检测到型号和容量,不能读写
    解决方案:
      1、把待修盘接入,进入主菜单
      2、装入相应的LDR文件
      3、往缺陷表随意添加一个记录
      4、退出菜单,将硬盘断电。重新接通进入菜单。
      5、清除缺陷表,重新扫描所有缺陷并修复。
      此种方法,成功率约为50%, 有些盘有待研究更好的方法。
故障:连续自检不停,上pc3000也是连续不停自检:
维修方法:进入pc3000后出错不管它,进入到昆腾主菜单,这时时找不到参数的,然后在给硬
盘断电一次.
1:进入3-4写相应型号的ldr
2:接着进入修改硬盘参数项,修改lba地址大小,和型号参数(因为读ldr后清空了).然后确定
保存,硬盘自动断电重起.这时硬盘应该正常的自检了.
3:进入主菜单,lba地址扫描(注:le一定要手动封掉0,0 1,0 2,0 3,0 4,0)全是坏道,做一遍
伺服扫描即可完全修复.这样硬盘故障维修有可能硬盘容量会减半.原因是有哟嘎磁头性能
不良,造成硬盘连续自检不到参数. pc3000维修设备对昆腾硬盘的维修来说是最专业的了,
基本上达到85%左右(其中包括0道的维修)pc3000进入昆腾组建以后,选择硬盘的大小,
然后:如果硬盘就是一些物理坏道的话,用程序的5项,lba地址扫描,就行了,自动扫描
到100%,然后可以看到坏道的列表,2下回车,系统自动把物理坏道屏蔽到p-list中。然
后在扫描一遍,确认一遍。就是这么简单。
昆腾硬盘砍头:
昆腾ST系列的砍磁头很容易的,PCQUST.EXE本身就提供了关磁头的选项啊,从主菜单操作
选3-3-1,里面就列出了磁头,一般上面几个后面显示是空白的,下面的几个后面显示灰色
的“Not used”,不改动的就直接回车,跳到下一个,要关的就按空格键,就切换到显示
“Not used”了。比如你要关1磁头,就先回车,等光标跳到1磁头上时,按空格,就显示
“Not used”,一路回车确定到最下面的,全部设完后会出个提示写入的,选第一项是断
电后会失效,选第二项是保存设置到硬盘参数表,断电后也不会失效。让它写入好了,无
所谓的,关掉以后还可以重新打开。不过0磁头好象是不能关的。
Quantum Fireball Lct 10 15 (15G)固件出现问题修复:
1.在PC3000 V12里找到你所想要修的硬盘一一对应,我以Quantum Fireball Lct 10 15为例
.在DOS下键入SHELL后,选择QUANTUM下的PCQULCT 10按回车后,PC3000 V12进行对硬盘的检
测,检测完必后有几个硬盘型号,你选择所修硬盘对应的型号即可.我们这里选择Fireball
lct 10 15.0后按回车,进入主菜单,我们将看到十个选项.
2.我们选择第三项对硬盘的软固件区进行操作. 选择3.4项加载LDR文件.
3.我们这里选择: PCQLCT10.LDR后按回车键你会看到下面的状态寄存器不停的闪烁,这表明
正在加载,加载成功后,我们选择3.2.2.1.1.1.1和3.2.2.1.1.2.1 、 3.2.2.1.1.2.2分别加
载CP#值.如果完全成功加载后,我们重启电脑或退出进入PC3000AT下重新进行一次检测,你
会发现硬盘就这么被修好了

网友:
说的很沉奥,感觉是很老的资料一样

网友:
这是十几年前的维修资料了,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