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进水不触发待机问题

楼主(2016-09-18):
昨天来个Y480  独立的 说不开机   插上电源瞬间又待机 之后就000了,拆开一看我才发现是进水了  腐蚀的很严重看一下 进水位置是待机35v芯片背面,待机芯片是ME=(图纸上是RT8205L),用酒精洗刷刷,看来还一般,不算太严重,有的管子脚都腐蚀掉了,量5v电感对地短路, 取下芯片,在量就不短路了  ,手里没有一样的芯片,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有的说用51125也也可以代换,也有说不行的, 正好也有一个Y480的,就能代换了,我就找了一个,安上去了试一下吧 量好了控制脚阻值和电感阻值后,插电,量还是没有35v,量16脚有主供电,3脚没有2v基准电压,量了13脚开启0.3v,感觉不对,往上量,发现了分压电阻阻值变化了, 换了一个好的上去,在插电就可以了。过程中还换了好几个管子。

网友:
原来的芯片是EM=    打错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