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752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9-18):
这机器在BIOS里没问题,接个USB,按F12,弹出启动菜单后,一按U盘进PE,直接黑屏断电,可以再开机。

网友:
刷过BIOS,好几个,,估计不关BIOS的事。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桥有问题啦!

网友:
PCH桥也换了全新的,U也换了好的,试过,还是一样。反正PE,接硬盘 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桥有问题啦!

桥换过了,应该不关它的事吧,这么 巧

网友:
各位高手有修过吗

网友B:
检查5V供电电路方面信号

网友:
这个实在是太奇葩了   从来没遇见过   希望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5V供电电路方面信号

转换这一块吗

网友:
是啊,就是产生5v的电路

网友C:
感觉有点BIOS问题,最好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啦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是不是桥有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点BIOS问题,最好刷下BIOS看看

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换了新桥也一样的故障,不会换了还故障一模一样吧

网友:
usb和sata都归南桥管,换了故障依旧,可能南桥的某个供电不稳定或都带负载能力不够,看一下桥供电的电感电压是否都正常,都正常的话看转换的管子是否有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