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25

楼主(2016-09-18):
一台宏基易美逊D725不触发,拆开主板,目测没有进水腐蚀,电感无短路,通电,测量无35V,测量TPS51125,发现EN1 EN2没有,此电压是受Q25 Q26影响,测量2脚为EC发来的S5_EABLE,无电压,测量EC工作条件,电压复位以及AC LID信号均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故求此集显BIOS,版号:HM40-MV,08242-1M,谢谢

网友:
最好百度一下

网友:
此BIOS芯片编程器怎么都读不了(25L1605),换了一个BIOS芯片(SSF25VF16),刷程序后,待机出现35V,可以出发,电流到0.55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