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卡,死机

楼主(2016-09-18):
各位前辈,小弟有一个问题需向大家请教,我有一块华硕P8H61 REV.2.01的主板,之前是感觉稍微有点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直接进入系统就卡死,鼠标都动不了了,只有强行关机,系统和硬盘,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的情况,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这应该如何下手呢,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各位路过的大神支招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只能这样回答了: 硬盘数据线换一条试试! 在刷新一下BIOS。如果还是不行,就测测各项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不蓝屏吗,,,

网友B:
外设都换过了是我的话直接换桥

网友B:
之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板子,蓝屏死机。一看是GB的桥,直接给换了,就好了

网友C:
查供电稳定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板子,蓝屏死机。一看是GB的桥,直接给换了,就好了

人家明明是H61,你冒出来个GB的南桥,管理何在,版主何在?

网友E:
换条内存 试试    然后在看一下桥

网友F:
不接外设,PE能进吗?最好有机器配置

网友G: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H: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人家明明是H61,你冒出来个GB的南桥,管理何在,版主何在?

你是不是2啊。我只是在说我以前修过类似现象的,换桥可以好

网友I:
我碰到这样的,一般不修,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J:
这种问题先排除下外部设备看看有没有短路的了

网友:
实在不行从料板找一个南桥换吧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桥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K:
ASUS主板年份到了,还是先把PCH加焊一下

网友:
只能这样回答了: 硬盘数据线换一条试试

句容诚信电脑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板子,蓝屏死机。一看是GB的桥,直接给换了,就好了

这是H61   不是GB南桥     我真是无语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2啊。我只是在说我以前修过类似现象的,换桥可以好

我真不知道 你们想的什么问题   H61跟   GB南桥一点关系都没有    GB南桥爱出问题    你看见过几回H61南桥出问题的呢?

网友:
你如果做的是XP系统的话,换成win7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奇效,别问我为什么

网友:
这样的故障  只能从头开始排查起了 当然触发电路可以略过   重点查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这样回答了: 硬盘数据线换一条试试! 在刷新一下BIOS。如果还是不行,就测测各项电压看是否正常。

BIOS还没试过,硬盘数据线换过,这和电压没什么关系吧?还是有影响啊?

网友:
不蓝屏呢,能正常进系统,系统换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都换过了是我的话直接换桥

都换过了,哎,希望不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供电稳定不稳定

恩恩,谢谢指点,明天看看。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板子,蓝屏死机。一看是GB的桥,直接给换了,就好了

好吧,也算是一个经验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条内存 试试    然后在看一下桥

就桥还没试过了,内存换过也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不接外设,PE能进吗?最好有机器配置

PE能进,系统也能进,只是进去慢,卡,卡死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换个电源试试。

电源没问题的,换了一块主板,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桥的问题。

有可能,还没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碰到这样的,一般不修,直接换板子吧

再试试吧,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种问题先排除下外部设备看看有没有短路的了

好的,谢谢指导,实在不行只能换桥试试了。

网友:
实在不行再试试吧

网友:
好的,谢谢指导,最后再试试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ASUS主板年份到了,还是先把PCH加焊一下

恩恩,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真不知道 你们想的什么问题   H61跟   GB南桥一点关系都没有    GB南桥爱出问题    你看见过几回H61南 ...

小宇,别跟他一般见识,人家问东他答西

网友N:
好像是CPU电源部分有个小八脚,你换掉试试

网友O:
南桥坏的可能行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的,谢谢指导,实在不行只能换桥试试了。

恩恩,谈不上指导,互相学习

网友:
CPU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像是CPU电源部分有个小八脚,你换掉试试

恩恩,谢谢,到时候试试看。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南桥坏的可能行比较大

实在没办法再试试动桥吧。

网友:
试试看咯,只能一步步排除了,

网友:
CPU好的。没问题,放在别的板子上正常

网友P:
测各项电压,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E:
那你把外设都拆下来  我有一次是把光驱拆下来 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Q:
换U试试吧——,原理我也不懂————反正有几台电脑都是这吊样换U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就难搞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最好按时序来修。看看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测各项电压,没有什么好办法

就我个人理解,觉得只要能开机,电压就应该没问题才对啊,还是有影响?求解释,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把外设都拆下来  我有一次是把光驱拆下来 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外设试过了,一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Q:
换U试试吧——,原理我也不懂————反正有几台电脑都是这吊样换U就好了

U没问题的。只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对啊,麻烦

网友:
我碰到能装系统,装好了重启就进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源没问题的,换了一块主板,正常工作。

那找到了原因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PE能进,系统也能进,只是进去慢,卡,卡死机。

是最小系统进的PE吗,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吧,也算是一个经验了,谢谢

你有BGA的话可以先加焊一下,没必要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真不知道 你们想的什么问题   H61跟   GB南桥一点关系都没有    GB南桥爱出问题    你看见过几回H61南 ...

是不是桥的问题你要看是什么现象好吧?卡,死机桥的概率很高的,

网友R:
是不是显卡出了问题

网友:
桥加焊一下

网友S:
测量内存的负载供电正常吗

网友T:
软件为题就装WIN7 64位,硬盘模式记得BIOS里面改好。硬件的话注意摸摸网卡。电源用航嘉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不是显卡出了问题

不是显卡,替换过的。

网友:
恩恩,到时候试试看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S:
测量内存的负载供电正常吗

这倒是没测过,卡和内存供电也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学习了 高手  厉害

额,,,,,,都没有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软件为题就装WIN7 64位,硬盘模式记得BIOS里面改好。硬件的话注意摸摸网卡。电源用航嘉

不是软件问题,硬件的话好多人说是桥的问题

网友:
首先检测各供电是否正常,试换CPU看看吧!最小系统化进PE如何了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坏的多

网友:
H61的 首先刷BIOS` 再看看桥温度高不高·

网友:
进bios看看电压检测正常不

网友:
楼主有这主板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比较脏的,我有一片进系统掉电,没修好,估计有什么电压不稳定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无从下手啊,你还是先换完东西先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倒是没测过,卡和内存供电也有关系吗?

我说的是内存负载供电

网友V:
我有一块更惨,拔电就蓝屏

网友M:
引用 网友V:
我有一块更惨,拔电就蓝屏

拔电就蓝屏是什么鬼,拔掉电源线还能亮,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M:
拔电就蓝屏是什么鬼,拔掉电源线还能亮,蓝屏?

大神你理解错了。我意思是拔电,再上电,开机100%蓝屏

网友:
这种板子我感觉不稳定,换桥后一个星期就回来,修了几张都是这样,真心伤不起

网友:
直接干北桥  你试下 看行不行

网友:
第一个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死机的时候测试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换桥不如换板

网友:
碰到这样的板,我一般直接跟客户换个新的比修起来划算,然后各种演,这样双收

网友:
单桥的肯定是桥坏了

网友:
h61换主板怎么便宜40块钱都买到啦

网友:
这种问题说大不 大,说小不小。

网友(2016-10-24):
这板子坏桥的比较多

网友:
CPU扇热不好

网友:
死机 很多因素呀 死机时查下各个条件 正不正常

网友:
为种烂板子,早该一脚踢进垃圾筒了,,修毛线啊

网友:
我觉得你要测死机后的电压 跟 死机前的电压 对比。

网友:
死机的时候 测测电压吧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都是什么什么东东 扯淡

网友:
显卡呢?没换过吗?其实华硕很多的时钟电路问题测试下桥和cpu0.4v。的pci1.6和pcie的0.4v是否正常,还有内存的2个数据线的对地值。这种cpu针脚也容易人为损坏。网卡是否短路,这个华硕的主板你不用考虑bios,p7和p8包括以前的p5bios坏的几率可以忽略。

网友:
我遇过华硕H61主板会蓝屏偶尔会卡死,把CPU和内存上面那个小八角拆了完事。

网友:
换一下CPU 华硕的主板H61很爱坏集显的 可是集显是在CPU里面的 CPu换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是采用外挂时钟芯片的,死机的时候查下全板时钟正常否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直接刷BIOS 搞定的。先查下个电压是否正常和发烫。

网友:
BGA才是王道 ,试试BGA吧 要不就换主板吧

网友:
南桥问题吧?试一试。。

网友:
查一下SMB看看正常不

网友:
H61的板子 很多桥坏的

网友(2016-11-24):
看高手修板 是一种享受

网友:
有些是老款H61,不支持新款22nm的cpu.蓝屏、死机、点不亮,都可能出现.

网友:
只能这样回答了: 硬盘数据线换一条试试! 在刷新一下BIOS。如果还是不行,就测测各项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一条线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不行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华硕板坏的真不少啊,可能也是销量大的原因吧

网友(2016-12-28):
有可能是南桥 或者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