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 G31M-S V2.01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09-18):
   自己遇到俩块这个型号的主板都是这个问题,主板型号:g31m-s v2.01  故障:不复位,无时钟信号,各项供电正常                   本来想上传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  故障就是在cpu底座旁边的 Q34三极管容易虚汗      另外附上此板bios

G31M-S(2.10)ROM.zip

网友:
VRMPG有问题吗?

网友:
怎么不附上故障位置及元件的图片

网友A:
三极管虚焊   电流也不大啊 怎么会虚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虚焊   电流也不大啊 怎么会虚焊呢

我也搞不清楚   碰着俩块了都是这样

网友:
G31年代久远了,发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