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触发掉电

楼主(2016-09-18):
冷机后 第一次按开机键一般电流到0.82左右掉电 ,然后再按开机键电流到0.30左右掉电,再次开机电流到0.04左右掉电 ,我刷过BIOS,加焊过南桥,这个故障有谁修过吗。

网友A:
到0.82是直接上电?有跳变吗?显卡概率高吧,以前修的上电到这么高电流掉电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0.82是直接上电?有跳变吗?显卡概率高吧,以前修的上电到这么高电流掉电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0.01~0.59~1.02~0.80

网友B:
继续刷bios,合成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刷bios,合成一个bios。

我刚测了下不装内存也掉电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要去合成BIOS刷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