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3/5v

楼主(2016-09-18):
   转眼间来到实地已经两个月啦,课程也来到了最后阶段。在迅维学到了很多东西,想起当初........打住!差点又进入了回忆模式,否则又一发不可收拾啊!直接进入正题。
  来到3期,各种焊工,示波器考核过后终于拿到了要维修的主板,先干3/5v.内心很激动啊!
  首先拿到第一块板,可能是我运气好,第一块板问题不大,保护隔离出了问题,隔离管坏了,你懂得。
  拿到第二块板,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板号LA-3451P。首先这块板已经不知道被搞了多少次了,桥都翘起来了。不多说先打下公共点,各电感对地值。(上主板课时拿到主板直接上电干,没打值也没上检测卡,俯卧撑是没少呦)对地值都正常,可以放心上电了。
  上电发现不对了,和想的不一样呀公共点没有电压,PQ10 S极18.5V,D极0V。明显是隔离管没有导通。测得G极电压18.5V。PQ9,PQ10都是p管,低电平导通。电阻PR46,PR55要串联形成分压。那么PQ17就要导通接地。测得PQ17导通条件满足呀,按道理应该隔离管导通条件满足了呀。就两个电阻和一个场管,不是场管就是是电阻问题啦。一测真凶出来了,原来电阻PR55阻值无穷大了,明显坏了,换了一个150K的上去,再次测,公共点出来了。一般公共点都是场管坏的多,电阻坏的少吧。不知是强哥的杰作还是本来就坏的。
好了下一步待机了。先用示波器抓下电感后端波形,万一有了呢,现实是残酷的。3V啥也没有,5V也.....等等5V有波形。 看到波形就好说啦。这种情况是阿林老师说的5V正常过又掉了,3V不正常,应该是超时保护了。接下来就重点看3V这一块了。拆掉上管测G极波形,发现波形不到5V,原来是自举不足呀。首先找自举电容,二极管喽,不管了,先干了再说,有时就应该暴力一点。不得不说我还是幸运的,干了电容后。G极波形出来了 ,这下3V还不老老实实出来。 ,交板了。第三块到手了。看看成色还不错。板号6050a2454801
看到板成色还不错。老规矩首先看看有无缺件,大大各对地阻值。上电测量,又是没有公共点,经过上面两块板,公共点对我来说问题不大,信心也有了。
Q302 D极没有电压,S极19V,明显导通条件不足,场管没有导通。又是电阻串联分压问题。这次不会又是电阻吧。找到场管Q301,发现有一脚翘起来了断了,焊盘都掉了,哪位仁兄太暴力了。把场管取下来,找场管,飞线太麻烦,直接一烙铁下去把DS短接了(由于只修3/5v,出去修客户机还是要按规矩修的)电阻R310,R303串联形成分压,场管导通,公共点出来了。
再看待机部分,测电感后端都没有波形。没办法,只有按照 程序来了,查芯片工作条件。供电,线性开启,线性,基准,PWM开启都有了,就是不出PWM,没辙了,芯片嫌疑最大,说干就干,换了一个芯片后,还真出来了3/5v .
   哎,菜鸟发帖不容易,如有错误请各位大神斧正。没啥技术含量,对各位大神来说应该说很容易就秒了,对本是小小白的我来说却是一大进步。来到迅维学到了很多,对以后的路充满了信心。最后大神们懂得,加点分吧,给菜鸟一点鼓励!

网友:
最后一个电路图误发了,版主能不能删掉。

网友A:
实地地焊接和示波器地考核是不是很难楼主

网友:
楼主水平刚刚的,实地培训效果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地地焊接和示波器地考核是不是很难楼主

会了就不难,不会的话,很惨,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了就不难,不会的话,很惨,你懂得。

嗯,我也准备去

网友:
的点点滴滴

网友:
这已经超出菜鸟的极限了,变成老鸟了

网友:
这逼装的可以,我也要发帖我也要加分。还有一个星期就毕业了。

网友:
这哪是  菜鸟啊啊  这是 老司机啊啊  我也是实习的

网友:
有一朋友需要迅维的邀请码进入咱们论坛学习。因本号没有权限兑换邀请码也经常要使用此账号。所以只有麻烦论坛大神赠送一个!有的私信我。谢谢啦。

网友:
厉害厉害,一步一步心思很细腻

网友:
还是不错的回来也可以秒杀了

网友C:
写这文章,得好长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这文章,得好长间吧。

不短啊,大神加分给菜鸟点鼓励

网友:
你啥时候去

网友:
实地地焊接和示波器地考核不是很难吧,
我都是一次通过的。
不过楼主在实地维修发这么有质量的帖子不错。

网友:
加油。   实地确实可以

网友:
实地果然强大

网友:
技术还可以啊 。刚入行的?

网友D:
35V只是起步,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V只是起步,加油!

恩,刚起步,还有太多要学习啊。

网友A:
后年去,先家里练哈焊接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后年去,先家里练哈焊接都

早去早好,我国庆去

网友F:
焊接没接触过的人去考核,死的心都有!俯卧撑做到死!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  学习了

网友:
最烦这样的机器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去早好,我国庆去

家里事情多,不然早去了我还地考驾校所以退后去了

网友:
楼主用心写这文章,更进一步增加我们对迅维实力的肯定,同时也增加我们学习的欲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接没接触过的人去考核,死的心都有!俯卧撑做到死!

呵呵,都是过来人啦。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厉害。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G:
- - 什么时候去啊? ,,,,一起啊? ,, 这生意太惨淡了。。。一点活都没有0 0

网友:
很想去,可是有没有时间。。。

网友:
楼主这抓波神功练得不错啊

网友:
看来实地的确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 - 什么时候去啊? ,,,,一起啊? ,, 这生意太惨淡了。。。一点活都没有0 0

我后年去了你呢

网友G:
18年啊? 。,,在过两年学z这个还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年啊? 。,,在过两年学z这个还有前途???

呵呵学什么看个人地兴趣,

网友:
维修就是要找个带你入门的  然后你的技术提升就看你自己   【迅维】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