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92供电不正常,这个电路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6-09-18):
V星MS-7392主板,没复位。内存1.8V和0.9V电都正常,到北桥就没有电了。往回查时序上在这个地方就出问题了,5VDIMM只有4.4V。对这个电路不怎么懂,请大师给讲解一下,怎么判断是哪个元件坏了,谢谢!测量的电压都标在图中了。两个场管量着都是好的,芯片uP7501换了涛声依旧,不知道是哪个坏了。

网友:
论坛里翻出一篇帖子,和我完全相同的故障,就是换了up7501好的。不过他也不明白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所以大神这里一并讲解了吧!

V星MS-7392只有内存供电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204

网友:
S5时,Q6开启,S3时Q9开启,Q6关闭,看你标的电压,Q6G极电压不对,S3为0时,应只有0.几V才对

网友:
我换了一个能点亮的板子上拆的up7501,涛声依旧。把换下来的疑似损坏的up7501装在拆机的板子上,5VDIMM正常。所以这里可能不是芯片损坏导致的。

网友A:
又找到一篇详解原理的帖子,正在研究中:

新构架V星主板ICH(9-10)+IOf71882时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86497-1-1.html

zpz

网友:
几个电容要查一下,最好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找到一篇详解原理的帖子,正在研究中:

新构架V星主板ICH(9-10)+IOf71882时序

可惜里面关键位置的描述是错误的,比如Q53、Q52,根本不是这个电路图里的东西,让人不知所云

网友:
楼主讲一讲过程

网友:
楼主,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好板上的芯片的S3#信号是多少V,既然芯片有电压输出了,但是输出电压偏低,你可以查下图纸量5VDIMM是连到哪里去的,或者把你那图纸中的两N沟道场管换一下试试呢,感觉G极0.3,D4.4,S5V。不正常。

网友:
对这部分电路我也不太明白,上次碰见了一块没有5VDIMM电压,是场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的图Q6画的有问题,箭头应该指向右边的。
如果只插了电源测S3#是低电平才对,Q6 Q9的 G应该都是仰慕 电平才对
如果按了开机是反过来才对。
有可能是上拉电阻或电容的问题

网友:
北桥没供电,看一下微量的有没有小5脚芯片,这些输出电压,还有USB八脚芯片有没有拉低开启。

网友:
我换了一个能点亮的板子上拆的up7501,涛声依旧

网友:
管理员呢,快把你的意大利炮拉来,轰走这帮灌水的。

网友:
简单的电路,你目前的情况是5V双路输出没有实现交替工作,上电后还是由5VSB供电,检查SLP_S3信号为什么变成0V了,故障根源不是这里,是SLP_S3信号没有到达这里,重点检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V星坏的真多。。

网友:
去掉SB这一路,直接飞线VCC那路。

网友:
这是个双供电电路,待机时Q6导通5VSB供电,开机时Q9导通由5VCC供电,Q6/Q9的通断是由芯片的5/6脚的S3/S5信号控制的,依目前你测的结果看应是待机时电压,所以基本肯定Q6坏,换新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