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流在80mA以上的故障定位维修过程:

楼主(2016-09-18):
手机电流在80mA以上的故障定位维修过程:

  电流超过80毫安及以上或定电流,电流位置如图所示:

图1 手机电流在80mA以上的故障定位

  (1)通常此时电流说明已经走过CPU和暂存,基本识别到硬盘,但多数是硬盘电路故障引起(不排除其它电路,如:WIFI,NFC电路等)。

  (2)如果手机电流走过硬盘,再往后面的电路通常不会引起不开机。(如:摄像头、指南针、触摸、等等不会影响开机。)如果是后面的功能电路或外设故障,那么电流会产生跳变后定电流,而并非直接触发后定电流。

网友A:
刚刚看了第三版  还看到了这个  挺详细的

网友:
能看流判断故障的技术都很牛,至少修过很多机

网友:
还是有一定的借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第三版  还看到了这个  挺详细的

写的确实比较详细

网友:
刚入行,看到此类帖子   自己省心很多,再也不用摸着石头过河了

网友(2018-07-07):
这真的是经验分享下 受用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