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E 通电不显小修一例

楼主(2016-09-18):
机器型号:ASUS A43E
板       号:K43SD
接机故障:通电不显
初步检测:开机电流跳变,感觉有跑码但不不过内存。
       好久没发过帖子了,没办法,主要业务现在不在维修笔记本了,修机少。好心的加点分,我最近下载的都降级了!
       废话不多说了,既然怀疑内存的事,自然少不了换内存,一通更换之后发现两条内存完好,只是下内存插槽坏了。当同时插上两个内存的时候,就会检测不过内存。到这有些同志该说了,没技术含量的帖子。不要建议我换内存插槽,因为从始至终我还真没见过几台插槽坏的,除非变形腐蚀什么的。
       首先我要刷BIOS了,结果搜索咱们论坛,找到BIOS结果他么的不触发。看了评论也有人反映那个BIOS不触发,眼瞎啊!又换了个BIOS,刷上后成功触发并且亮机,就甩给伙计让他装去。伙计装好后,竟然告诉我还是不亮。我一想,哎呀,我这脑子,白长了,忘了插下面内存试试了。肯定还是原故障,拔掉下面内存插槽内存顺利亮机。没办法,二次拆机!!以上算是白写了,重点在下面。
       上假负载,数据总线3.3,SPD3.3,VTT1.5……中间正常电压省略,测到VREF是0,阶级敌人在这!打坏插槽VREF脚阻值,滴滴叫。短路~~~哎呦他么的!还得下图纸,不会降级成小小白把!结果只找到点位,没有PDF。在点位上找到VREF脚,信号叫做M_A_VREFDQ。搜索这个信号,插槽面没相连原件,在另外一面。

       就发亮的这些东西了,好多原件就没装的,大眼一瞄主板上这些东西就看见一个小电容,其他全是电阻。运气真好,没得说,干掉它!镊子腿有点翘了,去掉的时候电容也不知道飞哪去了。再打阻值5xx,OK!插上两条内存,电流搜搜的上去了。就甩给背后的伙计,去装吧。伙计说,你还是接屏试试把,别坑我,拆装机的人可不是你!我去!我该不该开了他?大家说?
这个是电容位置

网友A:
开了吧,哈哈      不过这种拆装机还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了吧,哈哈      不过这种拆装机还好啦

我也是觉得这个拆着简单,所以让他去做芯片BGA植球了,不能用钢网的,哈哈哈~~

网友:
点位图 有全的吗

网友:
点位比图纸更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觉得这个拆着简单,所以让他去做芯片BGA植球了,不能用钢网的,哈哈哈~~

不能用钢网。。。一个一个的植》???HO 麦格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钢网。。。一个一个的植》???HO 麦格德!!!

当初我学的时候就这样过来的,做错事了就罚去值球啊!!

网友:
论坛有,我没上传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D:
我以前直球是又快又好,也是不用钢网的,那种965的北桥值球还是很耗时间的

网友:
大湿兄好厉害

网友:
拆装机出问题 的很 不 应该哦

网友:
有没有图纸,在找这张图纸,修台进水机

网友:
华硕的机器修起来很烦,很多没图纸,只有个点位,芯片还JB难焊

网友:
修机就是要小心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直球是又快又好,也是不用钢网的,那种965的北桥值球还是很耗时间的

0.75 0.6的球还好点。现在甚至有0.4的,不出半小时保证你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