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y635-cl00黑屏不开机

楼主(2016-09-18):
华为y635-cl00
手机
,车载充电忘了取下,第二天黑屏开不了机了,开机有震动,三键也没反应只是隔3-5秒震动一下。拆机测加电电流50-100-300ma震动然后又50-100-300震动循环。cpu是msm8916有点热。
开不了机

网友:
待机时有电流吗 有没有漏电

网友:
待机没用电流不漏电。

网友:
是不是cpu的问题就是他有点烫。

网友:
别修了 电源IC相关电路问题 某宝淘板子吧

网友:
有没有漏电啊

网友:
估计CPU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直接换主板就行了,也不贵没必要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