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HT-19366W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18):
机器型号:ht-19366w

故障:不开机,电源灯也不亮
维修过程:拆开已液晶显示器发现,电源插口附近的保险丝已经烧断并且裂开了,烧断保险丝一般是后级有短路引起的,暂时先不更换保险丝,查一下后面.

先用万用表查一下,二极管和mos管这个最容易坏了.当查到Q107的时候发现散热片很热,不是正常热.拆下来测量mos管发现这阻值偏低,应该就是这个mos管导致的问题,mos管坏了有可能芯片等也一起挂了先换上试试吧.

换好保险丝和MOS管的

通电测量14v 5v都出来,幸好芯片没有一起烧掉要不然就麻烦了.

简单维修不喜勿喷..............

网友:
此电源的IC何型号?

网友:
一般开关管坏了容易直接击穿芯片

网友:
没串灯管    你的小心脏能受得了吗

网友:
今天闲得无聊拆了个笔记本适配器,保险-整流桥-mos管全坏了,手上没有合适的mos管,丢垃圾桶了!!!

网友A:
单 坏开关管的还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 坏开关管的还真不多

保险也坏了,但是芯片没挂,好幸运

网友:
保险坏了,但是芯片没挂,一般是开关管DS极击穿,如DG极击穿才易烧芯片

网友:
保险坏,有时要烧掉一堆东西

网友:
烧保险的,件换的就要多了.

网友:
开关管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