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维修求助

楼主(2016-09-18):
一开始是复位的灯一闪一闪,拆了COM芯片和更换时钟芯片后点亮到桌面,可是只要用几分钟了就立马黑屏,有时候开机花屏。
黑屏的时候测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VRMPWRGD 正常 PWROK正常。BIOS刷了,然后没思路了,

下面怎么修。声卡拆过IO旁边的822换了。手摸南桥温度有点高,没有BGA

补充内容 (2016-9-23 10:48):
此板子已经修复。更换时钟晶振好的,黑屏的时候我测量谐振电容,偶尔发现屏幕一亮又黑了,然后先换个晶振然后就好了。

网友A:
有一朋友需要迅维的邀请码进入咱们论坛学习。因本号没有权限兑换邀请码也经常要使用此账号。所以只有麻烦论坛大神赠送一个!有的私信我。谢谢啦。

网友B:
G41主板算比较老了,可以直接给客户换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主板算比较老了,可以直接给客户换主机了

搞维修。。想这样的肯定是练技术的哦

网友:
如果是南桥的故障,开机的时候会花屏吗?估计都直接不能开机吧?

网友:
赚下积分  学习了

网友:
有时候 有的主板还真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板子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朋友需要迅维的邀请码进入咱们论坛学习。因本号没有权限兑换邀请码也经常要使用此账号。所以只有麻烦论 ...

我是花钱注册的,100大洋

网友:
练练手还是可以的。搞下北桥。

网友:
是不是时钟问题

网友:
那为啥不bga呢

网友:
时钟芯片换了。。 今天换了个时钟晶振。。还是偶尔会花屏 找到不哪里问题

网友:
没有BGA,做不起来。。我供电级别维修。

网友:
后来换了个CPU 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