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0 用电池能开机 外界不能开机

楼主(2016-09-18):
dell5520 用电池能开机  外界不能开机  从哪里入手呢 是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没有图纸能不能搞定  这是一个没有图纸维修的测试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有图纸,用版号找。

网友:
ACIN#找EC 看EC是什么的去别的图纸上去找下看下ACIN是否正常

网友:
修保护隔离 没有图纸找类似的参考维修